CQ515 灯闪的问题

楼主(2014-05-23):
一台CQ515 一开始都是正常的   可以进系统   以为有个板子的IO 和515的 一样  我把515板子的IO 换到要修的机子上去后 试了一下   又换了回来结果515 的机子 就出现大小写灯闪 屏无显示 电流1.27    换了新的IO    刷了BIOS    加焊了北桥还是灯闪   求各位指导一下 到底该查哪儿

网友A:
还是检查IO相关撒 看焊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检查IO相关撒 看焊好没

加焊了很多次  还是没用 我就换了 一个  还是灯闪

网友:
估计是挂了,

网友:
什么挂了? 能说清楚点么   你这是找扣么

网友:
这个机器闪灯一般都是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