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过低,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23):
有一个
笔记本
,待机偏低,0.008,不触发,有三五伏,开关键有3v 这电脑正常待机可能是0.025,没有思路,有什么原因会让笔记本电脑待机过低?
笔记本

网友:
怎么两篇一样的,上电时序
同意楼主:
4.0
ら忘却那一刻゛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待机没开启,或者有些待机缺电

网友:
有些待机低点也很正常,用的时间长了可能会不同,有些待机非常低,照样开机

网友:
关键你还是要查开机电路,按时序来

网友:
按开关3V是否拉低?然后ECS5_ON电压出来没, 3V_S5 5V_S5电压1.5VS5电压这些出来没,接着就是给南桥的信号 DN#和RSM 两个信号发出没,后来的SUS电压产生没?按时序一步步查

网友:
只能按时序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