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过低,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23):
有一个
笔记本
,待机偏低,0.008,不触发,有三五伏,开关键有3v 这电脑正常待机可能是0.025,没有思路,有什么原因会让笔记本电脑待机过低?
笔记本

网友:
什么笔记本啊?见过待机0.008的.3,5V都有了。。按时序往后查啊

网友:
有芯片没工作电压就会低吧

网友:
什么情况!找图纸按时序修吧!

网友:
不是每一台电脑的待机都是 一样的哦 ,有的待机 0.01 有的待机 0.09的呢 哈哈 ,有条件查一下图纸吧 看时许了

网友:
查时序啦

网友:
电流只能做参考,按时序一步步来,这种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