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开机电流0.4几维修!!!

楼主(2014-05-23):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750G,然后上电。电流上到0.4几就不走了。于是就拆机。按平常习惯,打了下各电杆阻止,都正常。于是上电,测量各电杆电压,三 五伏正常。只有显卡供电有。其余的电杆都没有电。CPU供电是最后的,也就不查它。那就还剩下两个电杆,一个在内存附近,一个在南北桥附近。于是就选个电杆查。PL4501电杆,1.5伏的。找到图纸 ,7脚正常,再查11脚正常,3脚无电压。于是就去查RUNPWROK, ,是RT8207LGQW-GP-U1,正常后发出的PG信号。这个供电芯片是产生1.05的。 。于是就去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查LDO 14脚无电压。于是就去找PR4604电阻,万用表测后正常。就去查5V_S5产生电路 ,是由5V_S0经过U3604转换产生的。就在板上找此芯片。量了5,6,7,8脚电压正常。应该是断线了,就直接飞线。然后上电,看着电流表往上跑,然后机子亮了。哈哈 此机修复。 JE40 HR

网友A:
一般什么原因造成的断线,是不是工厂设计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什么原因造成的断线,是不是工厂设计的问题呢

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看不明白,不够清晰

网友:
楼主是否发现什么原因引起断线?????

网友:
转换管坏了吧,一般的可以换

网友B:
楼主线飞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线飞到哪里去了???

pu4601的14脚啊

网友:
帮6楼解释下,人家都说了D极5678脚有输出电压了  还说什么转换管坏了呢?加上排除了电阻PR4604电阻的问题,肯定是果断飞线到芯片的供电脚呀!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加电到0.4  不过这几个电压都有了 下个图纸研究下

网友(2014-07-09):
新手上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