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维修工作

楼主(2014-05-23):
本人修过的旧HP笔记本,在MSI修最新架构HM8X系列1155,1150脚座的主板及一体机和高低端显卡,说明:BGA什么的没怎么操作过,对电路图有依赖性,可能修老架构的主板需要一定适应时间。 QQ:1126298940

补充内容 (2014-5-25 14:15):
我在深圳,太远就算了。我觉得一体机的主板和笔记本的比起来只是差了电池充放电路,因为只有适配器模式;至于植锡做BGA那是操作焊功是需要多练的。

网友(点评):
工厂 刚出来 找个 牛逼的店铺就可以 只要有量3个月就是牛逼人!哈哈

网友A:
主板和笔记本还是有点不一样呀!~而且做桥是基本功,很多问题如果不先排除桥的问题,也没法下手,效率也提不上去!!!! 你修机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条件,信号都测一遍才下手吧?如果没点位图,除非你对板很熟,不然就算有图纸,找那些测试点都要找半天!!
特别是NV通病显卡、AMD平台,那些通病北桥!看电流差不多,随便拿示波器打下内存就开始干桥了!那还去测这么多?一般都是做桥不好的情况才去查电路!因为桥坏的机率比较大,别查了一圈回来发现还是桥的问题,这样就影响效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和笔记本还是有点不一样呀!~而且做桥是基本功,很多问题如果不先排除桥的问题,也没法下手, ...

楼主应该是厂子里刚放出来的。

弄猪哥,无处不在,佩服,佩服!

网友B:
可以我店里实习  给你展示的空间   可以考虑我店里来了   电话  13265210052  蔡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店里实习  给你展示的空间   可以考虑我店里来了   电话  13265210052  蔡生

可以先问声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和笔记本还是有点不一样呀!~而且做桥是基本功,很多问题如果不先排除桥的问题,也没法下手, ...

呵呵,先谢了,一体机比笔记本少了充放电路,因为只有适配器模式的;我以前有个同事是在外面维修进来的,量不到问题就干桥,结果5个有4个半没干好的,就是说没找到问题的基本没换好过,可能外面确实是桥坏的多点,但我也不主张桥的工作条件都不量下就杀桥的,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的,而且干桥有风险的。

网友:
你在石岩吗?

网友:
公明来吗?电话13418454278

网友(2014-06-30):
师兄愿意来贵阳发展吗!愿意请联系QQ1563722267,13985500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