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C410L/800-M 有复位不跑码,bios有波形

楼主(2014-05-23):
一块精英主板,型号RC410L/800-M V2.0,ATI  NB RC410L+ ATI SB450芯片组,电池电量充足,各大供电正常。CPU座用带灯测试仪测没有脱焊。南北桥、CPU座都使劲压了,热风枪吹了,都是一样的故障:有复位不跑码,偶尔能跑1个码40。32脚bios的13.14.15.17脚(LPC脚)可以测量到正常的波形,但大都是出一下就消失了。按RESET可以每按一下都出一次波形,有时可以波形一直连续下去。bios在驱动之家下了一个版本一模一样的(迅维没有,因为这是HEDY品牌机里面的,所以官网也没有),刷了后故障依旧。看别人的资料说bios上有波形就基本上CPU已经开始寻址并跑码了。那我这个为什么不能正常跑码工作呢?

该板的电路图如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xF6xeY3hhGxFM8ZKKRG4OGjeUHuoxpUdNOzuo6iuWccBw0n0VE1ZY9oYPEuEGWjT7f0Dig7efz47FPJIsrtj0Ynpv34S30auN_IJ2TJ5CRG

网友:
去官网下一个试试 !

网友:
压下CPU座子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用假负载去打U到北桥的线路,不要太相信灯座了,我上次修到一块一样地板 确实有断线,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再试试看

网友:
楼主先把CPU到北桥查查,再找BIOS

网友A:
换CPU测试,太老的板子就上太老的U,太老的U因为发热量大,容易坏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测试,太老的板子就上太老的U,太老的U因为发热量大,容易坏

这个都换了试过的,啥CD、P4、PD都换了的,不用怀疑

网友:
BIOS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