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的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4-05-23):
联想Y460的机器,装显卡驱动黑屏,重启不抓显卡,做系统依旧,难道是显卡挂了?

网友:
你装新系统 先装集显 再装独立,黑屏 你就考虑显卡吧 重做或者换

网友:
换新显卡呗

网友:
前面看到贴子,显卡驱动要安装最老的!试一下!

网友:
换64位系统试试

网友:
你做的是WIN7 吗 ? 如果是的话 显卡可能坏了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了台这种机,加焊显卡后就好了呢

网友:
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