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 170s9 版号 4h-okg01-a00 无信号

楼主(2014-05-23):
飞利浦 170s9 版号 4h-okg01-a00 ,开机,dvi显示正常,vga口接上信号,显示无信号,谢谢!

网友:
对,刷BIOS 或检查VGA口三脚管

网友:
修好后,答复下

网友:
楼主修好后分享下经验!!

网友:
先量一下VGA接口13.14脚行场阻值600左右是否正常

网友A:
行场信号进来之后的二极管击穿了,这个是稳压二极管吗?拆掉之后屏幕亮度非常高,调菜单对比度和亮度都降不下来,求解
发个bios,抄机的

补充内容 (2014-5-24 11:01):
这个错了,别刷,下面才是对的,抱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场信号进来之后的二极管击穿了,这个是稳压二极管吗?拆掉之后屏幕亮度非常高,调菜单对比度和亮度都降不 ...

发错了,这个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