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31板子,自检通不过

楼主(2014-05-23):
一片华硕G31 型号 是 P5KPL-AM SE  有行家说是USB检不到引起的E:\11.jpg,BIOS刷过

网友(点评):
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A:
看看前置后置USB接口 插坏没有

网友B:
外设全部拔掉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全部拔掉试了没

全部都拿掉了,就光板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前置后置USB接口 插坏没有

主板拿出试的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不行就干桥!!

网友:
不是显示初始化USB控制器完成了吗?

网友:
USB已经过了 下面是加载SATA 或者 IDE 等设备好像?诊断卡代码多少?

网友:
有點SB的味道

网友:
声卡,南桥的机会大

网友:
应该是检SATA了吧。查下电得数据。看是不是桥内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子你得看看USB供电的跳线帽到位不,那玩意没有把电供过去就这样

网友:
看不懂,不能进bios吗,又不是usb报错,没遇到过。

网友:
开始拆外设吧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搞,搞好了一定要发个贴哈。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还是刷个BOIS试度吧。。  或者是查下USB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