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如何关闭独显?

楼主(2014-05-23):
CMOS中只有关闭集显的。

用独显花屏,不能进LINUX 系统。

能从主板上,关掉独显的电,来彻底禁用吗?

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是干什么的????用的是LINUX系统!!

网友:
这款机器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修了特别容易返修。最后和客户商量下,换板子吧。。。

网友:
没用过这个系统啊  !有时间也得做一个 !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才了,竟然用LINUX.要想关闭独显,切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