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J/K52J 适配器不开机,电池正常

楼主(2014-05-23):
华硕A52J/K52J ,版号K52JR
适配器不开机,电池正常, 用电池启动到系统 后插适配器直接暗屏,但不会关机不会死机,拔掉回复原样,关机情况下可充电, 但不可触发开机,前面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看来是 通病,主板没图纸,也没元件标注,换过EC芯片iT8570E,故障依旧,有谁知道是哪出的问题吗?

网友A:
华硕图纸不好搞!感觉还是保隔那有问题!!总之没图没点位不好办!祝楼主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图纸不好搞!感觉还是保隔那有问题!!总之没图没点位不好办!祝楼主好运!

哎!!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