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 偏红色

楼主(2014-05-23):
机器:ACER 4750G
故障:偏红色/字体偏红色
分析:接机器时客户已经给上家维修过,客户说上家换过屏/和屏线/显卡都换过/,出于好奇既然显卡都换过,还是未能解决故障,就把这机器接了,马上换屏上去结果涛声依旧,屏线,显卡就免了。查图纸发现某组LVDS 信号经过两个排阻直通南桥HM65,阻值比对,发现其中一条阻值RA- 对地阻值只有160欧,其它为523欧,拆开排阻再测排阻连南桥端还是160欧,不用说了直接干南桥,20分钟后... 南桥换好了,第一时间测试信号阻值,全部都正常了,上机测试,期盼的经过让人失望,故障还是一样,心灰意冷了,什么都干过了,怎么就还是一样呢 ,再次测阻值的时候发现排阻有两脚连锡了(RA- RA+)拖掉焊锡后,还是一样故障,再测试下吧,果然一测这个两个信号阻值都被拉低了,难道南桥又坏了,拔掉屏线测试,测量全都正常,莫非是屏线问题,屏线测了没问题,剩下只有屏了,是屏问题为什么之前换屏会不行呢,不管了,换个屏上去总以看到希望了,报价才250,南桥芯片去了35,再换个屏成本将超过报价,还怎么修啊,于是开始尝试着修屏,屏是BT140GW01.V6 ,从接口出发这两根信号跟到U101芯片,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一个爹妈生的破屏,换屏芯片可不那么好换把周围包好,屏电路下放上铁片,耐温胶子,不然容易伤屏,换好后直接上机,哎呀,我的妈,这次不但有希望而且还有钱收了,机子修好了,心情也随之愉快起来,点根香烟,回想这台机器故障的来龙去脉,再未动刀子之前其实就是一个故障,那就是南桥!故障扩大到屏上,是因为之前拖焊排阻时焊锡没搞干净,才导致烧了U101芯片。

不会吧,看楼主的维修经验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网友:
牛。。。二修。。难搞。。

网友:
顶一下、楼主给力 !

网友:
维修的老师傅了 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首先 要尽可能的自己不犯错!才会不扩大问题!

网友:
不过最后自己把屏修好了,还是赚了二百大洋

网友:
细节很重要,不过修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向老师傅学习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子,两台都是偏色的,换了SB全好了

网友(2015-09-29):
二修机子就是坑   上家已经搞过了     问题百分之八十的都扩大了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电阻变值引起的偏色。

网友:
多亏上家没有走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