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2S8C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4-05-23):
SONY SVE1412S8C笔记本,以前是认不到硬盘,刷BIOS后能认到硬盘,但是不能装显卡驱动。只要装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进系统到过了进度条就会白屏一下,然后就重启了。求助大神,谢谢

网友:
BIOS设好没有

网友:
楼主解决后分享下经验!!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望楼主解决后 分享一下

网友:
不认硬盘刷BIOS好这种故障没见过,第一次看到过

网友:
估计可以是硬盘问题吧 换个

网友:
还没有解决啊 故障依旧。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分享一下啊!!!机器型号SV1412S8C  版号:MBX-268
DAOHK6MB6GO,独立显卡,有这个BIOS的发出来分享一下了!!

网友(2014-07-22):
换个硬盘装系统看看,还不行可能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