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笔记本上电0。4左右掉电重启,同时伴有咔咔声!

楼主(2014-05-23):
        此款机器修的最多的就是待机短路,网卡短路,有时亮有时不亮等故障,这个故障还真是第一次修到!
昨天同行送来两台笔记本,华硕K42JR,说是点不亮,让他留机,以为还是那个通病来的!拔掉电池,上电流上到0.4左右掉电,并伴有咔咔声!拆机,实测CPU供电没有,VTT没有,首先先把VTT修出来,实测VTT供电,开启都有,没有输出,换芯先!故障以旧,用示波器打上管G极波形,峰值幅度也够,但是会慢慢变小,就换上下管,故障解决!

网友:
上管有波,峰值慢慢变小!如果后级微短,能否拉低????

网友:
我先换电容

网友:
学习了,做这个真难啊...

网友:
是那个管坏了呀

网友:
思路好快啊。

网友:
大神,你能上个图让我看个明白?

网友:
看来K42J的这个VTT电压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很多。。。。。

网友:
上个图 大家看的清楚点 这样简单的说 很多人不明白的

网友:
大神的思路,无图小白理解有难度啊

网友:
这个估计也是通病,,,下次注意了

网友:
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