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棍问题 技嘉主板

楼主(2014-05-23):
谁有技嘉主板型号是:GA-MA785GM-US2H  REV:1.1 的图纸?有就给我一个吧  谢谢好心人

网友A:
呵呵!! 什么问题说出来,这样或许可以更快的解决问题

网友B:
难修的这个板,,,,,,,电阻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什么问题说出来,这样或许可以更快的解决问题

就是时间变跳很快 一分钟就是1秒 你说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修的这个板,,,,,,,电阻坏了吧

这块主板的时间跳得好快哦

网友:
我以前修时间路得比较快的主板,基本换个南桥附近的精振就可以了。

网友:
妖! 就这个问题是吧,一般都是32.768晶振坏

网友:
或南桥旁边的电容坏

网友:
可能是南桥旁的精振频率不引起的。

网友:
换32.768晶振 一般都可以好的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看时间还快不快

网友:
晶振问题,可以更换看下

网友: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换32.768晶振可以了!

网友:
把谐振电容和晶振换了,不好,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上的大神们讲得好对啊

网友:
y主板的图纸 一般很少的,顶顶楼主,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