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主板BIOS

楼主(2014-05-23):
杂牌G41主板BIOS

网友:
平时维修中最头痛的就是杂牌主板BIOS坏(网上找不到的那种),谢谢你的奉献

网友(点评):
做维修时注意收集。

网友:
刚刚修一个V星的,H55M-E21的,去它官网找竟然是那种要在线刷的哇,无语,以前那么多的7529啊之类的全部都是可以下载下来我们用编程器的现在这个新平台却不行了,还好论坛里面找到一个一个一样的平台的,型号不完全一样但是人家芯片组是一样的,刷上去也开机了,原先故障是用集显没两分钟黑屏,但是机器没关,因为键盘还是能控制的,就是屏幕黑下来,用独显到桌面死机不然有时候再进BIOS的时候几分钟就死机,死机之后不能触发,查图纸RSMRST#没了,难怪不触发,之后刷完bios可以了,明天再点点如果都行的话就行了

网友A:
杂牌有没有版号什么的?

网友(2014-11-15):
杂牌,又是杂牌。

网友(2017-06-30):
我有块,是改针脚的 志强CPU 不知道跟你的是不是一样、版号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有没有版号什么的?

应该是有的,只不过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

网友(2020-04-02):
不知道能不能用,杂牌主板BIOS要靠运气

网友(2022-04-06):
现在淘宝上不是有很多杂牌G41配志强的CPU,加上内存 送CPU风扇才300左右

网友:
应该是科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