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固件问题

楼主(2014-05-23):
买了2102芯片的卡,按这个方法连接,COM口是通的,接到硬盘上,如果不接硬盘电源线,用调试软件测是正常的,如果接上硬盘电源,再用调试软件测就不正常了。而且用超级终端连接上后,无法激活,点CTRL+Z只显示一个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楼主有办法解决没有,谢谢了。

网友:
你和我怎么干同一件事。我的2个500G希捷硬盘,一个台式,一个笔记本,估计固件问题。买了CP2102,没有一个成功。不接硬盘测试正常,一接硬盘,一个不停地跑乱码,一个超级终端无法激活,真扫兴。

网友:
我的按CTRL+Z显示一个箭头。

网友A:
你好,朋友,我和你的情况基本一样,我也是希捷12代500g的固件是jc4b的,我不给硬盘插电时,终端显示箭头,插上电终端就什么都沒显示,激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朋友,我和你的情况基本一样,我也是希捷12代500g的固件是jc4b的,我不给硬盘插电时,终端显示箭头, ...

我的台式机硬盘也是12代,ST500DM002,固件JC4B,看来型号一样。接到电脑上特别慢。

网友:
买一个好用的指令线吧,什么都舍不得投资,想成为比较专业的技术员,还是很难的。

网友:
你好,买什么样的好呢?推荐一种吧,谢了

网友:
哈哈,买了一个CH340芯片的指令线,台式的修好了。笔记本的有问题。输入U指令后无法正常启动磁头。提示:

后面输入N1指令后也有问题。硬盘插电后敲盘11下,然后停转,我估计磁头坏了,哪位大侠特别是罗工给些指导。硬盘型号:ST9500325AS;Momentus 5400.6

网友:
有些硬盘要调整速率的!!要不就跑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