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70P I7 D2 开机不亮

楼主(2014-05-23):
开机电流1.8-1.9-1.35-1,44  BIOS写过一样   电压全部正常  有修好过这款机跟我一样的问题吗  ??、

网友A:
按键盘大小写键有反应吗

网友:
1.8-1.9应该是已经过内存了就只有屏开启。屏本身。显卡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不要跟我说你已经修好了,修好了就拿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盘大小写键有反应吗

大小写键 没等  看不到  按重启电流一样 不变    像是过不了内存或显卡

网友:
把内存扒了看看多少电流

网友:
如果扒了内存还是一样的电流跳变那就是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跟我说你已经修好了,修好了就拿出来分享下啊

还没修好呢,加热过显卡也不行  明天继续修

网友:
兄弟修好了吗?怎么不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