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有触发 黑屏

楼主(2014-05-23):
回家想打开电脑查资料。刚开机不到一分钟屏就黑了,重启,bios放电,换内存都试了不亮。
黑屏
电脑

网友:
到哪里黑的啊,滚动条过么

网友:
慢慢排除吧,屏 屏线 显卡 都有可能

网友:
找个维修点测测呗。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容易坏 换过几个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显卡坏了,BGA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黑屏原因很多,主要是背光,但是不知道你的是怎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