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开机电流0.7瞬间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4-05-23):
1.拿到板子看了下板号QUANTA_ZQ9,先是下载了BIOS刷了没用,于是去我们群里找人要了份图纸,群里有人说要检查HWPG信号

2.于是一个一个的摘HWPG的二极管,全部都摘过故障没反应

3.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没用

4.又把红色框子中所有电容全部拆下来测量了没发现问题

5.实在没折了,上讯维找帖子看,有人说摸这这蓝色框子的电容会不掉电,自己也试着着摸了果真不掉电了,电流在0.72左右,测量CPU电压没有输出,其它都正常,好吧那就手摸电容后让它不掉电测CPU电源芯片的条件吧,供电都正常,有个36脚的BOOT1电压5V感觉没升压,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测PWRGD没电压正常,打算定芯片了,此时才13点多发货也还早闲的没事好好查吧

6.触发时瞬间测DELAY_VR_PWRGOOD这个信号电压3.3V正常,我个人认为只要这个电压出了就掉电,往后面查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看人家发的这些帖子很多人都没搞定,我也打算放弃维修了,后来看到了个帖子说网卡微热拆掉网卡就好了的这个帖子,此时我盯上了网卡,用手怎么摸都感觉不到热,心想肯定不是网卡问题,先扔一边。后来想想朋友和我说的一句话,有的芯片微短用手根本摸不出,要用嘴唇去感觉,这下又干起来了开机的时候用嘴唇感觉,用嘴唇贴在网卡芯片上开机——掉电,再开机——再掉电,感觉网卡是有点热了。

7.好吧拆了再说

8.哈哈还真不掉电了

9,找屏接上亮机了,心里这个高兴啊

10.亮机电流,就等着定网卡芯片了

最后附上图纸 Acer Aspire 4738G_QUANTA_ZQ9

网友:
晕死前面几个图没上去,讯的帖子难发还是我发得少不熟练呢,明天改天重发好了

网友A:
这样都行,小心烧熟你嘴唇当汉堡,哈

网友:
哈哈,下面还有修硬盘爆表的图片,当时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行,小心烧熟你嘴唇当汉堡,哈

不会的,我用手摸感觉不到热

网友:
运气不错 干网卡

网友:
厉害,这个你都行,小心嘴唇些

网友:
既怀疑网卡,像这种网卡拆下便是。何必用嘴。

网友:
网卡挡机的修到,这种掉电的,还未碰到网卡问题的。

网友B:
亲一下就把机器给亲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又解决一大难题啊!

网友:
雨季 了   雷击的  问题多,网卡雷击的多   最近接到不少都是这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一下就把机器给亲好了

哈哈。是的呢。楼主英勇

网友:
我觉的楼主这个办法很好啊     发烫温度很高的话用手就可以摸出来了    摸不出来的用嘴巴去感觉的话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算是个解决这种微短路而发热量低的好办法。

网友:
碰到一次网卡很热  然后不出cpu供电的   想不明白

网友:
楼主趁热打铁.抓紧找个妹子亲一下..保证就爱上你了.

网友:
图少了,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说话谦虚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很好,先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为了搞好这块板,连吻都献出去了,真是牺牲巨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