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接口错误计数是否影响使用??

楼主(2014-05-23):
这个是客户换下来的坏盘,本来还有十个坏道的,我修复了,都OK了.但用 HD 检测的时候发现crc接口错误计数.
我清理了硬盘接口,换了一个硬盘上去检测都不会出现这种错误,排除主板跟数据线,肯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警告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你的数值太大了吧134976,我刚遇到一个是101且不再增长,查询测试无太大影响,你的要看一下是不是还在不断增长,那样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不慢吗?认盘跟用起来?

网友:
普通用,问题不大

网友:
看看,修复磁盘坏道

网友:
我还没有用.,只是在PE里检测到....

网友:
小白!硬盘维修一点不懂!帮楼主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