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S3P无复位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4-05-24):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GA-M52L-S3P主板,插检测卡开机触发无复位,检测卡复位灯常亮。复位针有3.3V电压,PCI A15无电压。不跑码。但我短接复位开关两个针后,竟然可以跑码亮机,PCI A15电压也出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IO换过了,我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呢。。(只要点下复位开关就能点亮,一切正常。而且在不拔电源的情况下关机后,再触发就可以正常点亮,不用再点复位针了。而把电源线拔掉后,再触发就会没复位,还要进行以上动作。这是什么原因啊?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先自己顶,没人知道吗?

网友:
先测下主板上各电正常不 不行 焊桥 估计桥虚焊

网友:
直接搞SB的事了

网友:
这情况没见过!楼主搞定后分享经验!!

网友:
应该桥有问题

网友:
我明天干下桥吧。如果好了我会说的。

网友:
要我直接搞南桥

网友:
直接搞南桥

网友:
开机时无复位的时候 测桥供电 VDD供总 CPU供电 总线是否正常 AMD桥内置时钟 南桥要收到HT_VLD后才会发出各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