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5-24):
        今天收到客户一片华硕P5KPL-AM SE主板,说是开机没显示,插上诊断卡一看,机器不跑码,复位灯不亮!于是按习惯地先检查CPU和内存供电,发现CPU无供电,于是检查CPU的VTT,发现VTT只有0.6V,检查MOS管极,只有0.8V

于是开始跑线,发现D极与内存供电相连,内存供电电压也只有0.8V

继续跑线,发现与内存槽旁的RT8105供电芯第8脚相连

检查1脚BOOT和5脚VTT,均有12V,但是其他脚位基本无输出电压,判断为RT8105损坏,由于找不到同型号芯片更换,经查询,该芯片脚位
与RT9214和RT9202脚位一样,这两款芯片手头上都有,由于RT8105的VCC为12V,于是采用RT9214进行替代(RT9202的VCC是5V,需要修改电路),
用RT9214更换后上电测试,机器跑码,至此,故障解决

网友:
rt8105 通病 修得好

网友A:
楼主怎么不说下怎么修改的电路啊,求学习

网友(点评):
脚位一致,改供电,12V转5V,直接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
不错学习了。按照流程办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
rt8105 芯片就跟RT 9214 那样非常容易坏。 楼主的思路很好。。。

网友:
  感觉比笔记本好修呢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按照时序  INTEL的主板是不是应该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点评):
我修过很多板,都是VTT的场管坏,所以,一般习惯性的先检查这个!时序只是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按照顺序来操作,但是在测量的时候往往凭点经验反而更能快速找出故障

网友:
不错,。。。效率很高

网友:
我感觉我看的有点蒙了,难道是没睡醒

网友:
rt8105 芯片就跟RT 9214 那样非常容易坏。 楼主的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看大家的回帖才发现RT8105和RT9214有通病呀!

网友:
这应该算是一个通病啊,芯片拉个五伏就好了

网友:
怎么拉到5v 楼主讲下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4_81:楼主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按照时序  INTEL的主板是不是应该先查内存供电

有道理·不过看到这种板  还是习惯性的想去找内存供电RT8105 RT9214这种芯片 很值得怀疑

网友:
rt8105 通病 修得好  楼主道行很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说下怎么修改的电路啊,求学习

谢谢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2014-06-27):
这么神奇????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全板无供电了,,,,肯定先搞好内存供电,其他的供电差不多都有了。。。

网友:
还好改的不费劲

网友:
楼主,用电阻是怎么分压的?是把原来的电阻换掉成所需的电阻吗?

网友:
我刚用RT9214直接替换RT8105一样可以点亮,

网友(点评):
这两个芯片是可以通用,不过有碰过8105只能用8105才能亮的

网友:
CPU的D级跑到内存控制芯片去了。。。。。这种电路设计还没见过。。。。。。。

网友(2014-11-13):
秒杀,佩服啊,班长。

网友:
CPU有VTT吗..你的VTT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