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5-24):
有一台笔记本,有待机电流,不触发,该从哪方面开始查?

网友:
能说的 一点吗?

网友A:
查信号进咯io没有io工作条件!信号给了南桥没有!南桥有没有返回!rtc电路!lid休眠那个电路等等

网友B: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先查查开关是不是好的    开关的电压从哪来然后再查按下开机键的跳变到EC的电路   哦  对了  还要看EC的供电时钟和复位

网友:
从io着手咯

网友C:
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吧  你说的也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先查查开关是不是好的    开关的电压从哪来然后再查按下开机键的跳变到EC的电路   哦  对 ...

开关是好的 已经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吧  你说的也太少了

已经找到毛病了 EC坏了

网友:
恩、、EC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信号进咯io没有io工作条件!信号给了南桥没有!南桥有没有返回!rtc电路!lid休眠那个电路等等

信号进了EC  EC没有给南桥 EC坏了呗

网友:
南桥晶振啊EC触发条件啊

网友:
看看 EC 南桥的条件具备了 要是具备了 你就查时序吧 一步一步 来吧

网友:
厉害 我修了好的多 束手无策啊

网友:
找图纸!按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