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新分区了 还给改系统了 数据忘了备份了 怎么找回来呀

楼主(2014-05-24):
客户的一个笔记本,装完XP之后没有声音,打了好几回驱动也不行,没法又给装回W7了 结果东西忘记备份了,装W7的时候装不进去,没法就给重新分区了,数据就没有了 ,求助怎么给找回来,我用了易我还有DM恢复的都不行,忘了原来的分区大小了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回原来的分区,求解

网友:
用DISKGEN应该第一时间应该能还原一些分区吧。

网友A:
就用DISKGEN一会就找出以前的分区了

网友B:
DISKGEN是可以恢复分区但要恢复已经覆盖和格式化的可能性渺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SKGEN是可以恢复分区但要恢复已经覆盖和格式化的可能性渺茫

一般重要资料都在D盘或D盘靠后,恢复分区后,应该大部分能找回,比什么都没有强。

网友C:
如果技术方面无法复原(或不能完全复原),就要靠客户公关了,先试探性咨询一下客户对资料的敏感度,再行下一步打算吧。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点评):
赞同仁兄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技术方面无法复原(或不能完全复原),就要靠客户公关了,先试探性咨询一下客户对资料的敏感度,再行下 ...

主要是必须得找回来   公司的报价还有明细  刚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重要资料都在D盘或D盘靠后,恢复分区后,应该大部分能找回,比什么都没有强。

主要是在C盘  都忘了原来C盘分区是多大的了  这个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DISKGEN一会就找出以前的分区了

我找了   恢复的都不会是 也找不到C盘的大小了   主要是XP该W7了   之后就找不到了

网友:
那也能找到啊。知道以前XP的C盘大小 就更好找了

网友D:
重新分区肯定会有资料被覆盖,但愿覆盖的不是重要资料,这个可以用winhex手工恢复,应该没有问题,用别的分区软件除非你记得原来的分区大小和分区方式,否则会造成二次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分区肯定会有资料被覆盖,但愿覆盖的不是重要资料,这个可以用winhex手工恢复,应该没有问题,用别的分 ...

是啊,恢复操作前做个物理镜像盘,万一搞错还可以有机会重来。就是时间花的多。

网友:
首先要找到原来的分区,用楼上说的DISKGEN比较好。

网友:
用WINHEX 写 一下分区表MBR 只要没覆盖的 都是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
感谢    用下这种方法

网友(2014-06-27):
还原一些分区吧

网友D:
用Ghost还原系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现在要还原的系统是NTFS系统的,在还原前一定要先格式化分区才可以用Ghost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Ghost还原系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现在要还原的系统是NTFS系统的,在还原前一定要先格式化分区才可 ...

想是想过,但这个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不管原C盘是fat还是ntfs格式,好像也没有出问题,只要ghost时选对分区就行了。

网友:
楼主用DG吧,DG不行的话,十有八九没戏了。

网友:
你也太不仔细了,比我还要不仔细,可能是你急于求成或者心慌的缘故,我感同身受。

网友:
DISKGEN 恢复分区表,应该可以找回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