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进液联想G475触发0.33掉电

楼主(2014-05-24):
型号: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故障:开机自动掉电,电流0.33左右掉电

同行寄修的本本,收到本本,接上可调电流,待机正常,按开关触发,电流0.33掉电,把外置的光驱啊,硬盘啊,什么外设之类的全卸了,还是一样。拆吧,拆的过程中发现键盘维修的原厂封贴被弄烂了,肯定被拆过,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拆的,不知道有没有被搞过,心想会不会是二修机呢。。拆出来主板之后仔细检查发现不是二修,但是发现键盘排线接口的维修有些小电阻有黑黑的进液导致的痕迹,很明显,也有清洁过擦拭过的痕迹,原来被拆的原因是拆出来清理过进液,但没有修过,开工吧。这个主板是板载AMD CPU的,我有个习惯,检测之前都查一下主板的价格,发现这个主板要500-600块大洋,这么贵,有价值修。。首先裸板通电测试了各个电感的供电,正常。基地也查了一下这款机器有没有通病,结果没有发现有可借鉴的,还是靠自己吧。掉电的故障首先分析了一下可能,仁宝的主板有多少可能会掉电呢,供电、BIOS、其他没想到,还没打算刷bios,因为我怎么也觉得0.33供电肯定还是没有出来,突然想到转换电压+3VS,+5VS还没看,下了图纸,打开+3,+5VS电路, 表笔操起,+5VS正常,测到+3VS的时候只有1.1V,不对啊。。应该3.3才对,+3VS由U42转换而来,测量U42的D极有3.3V,到了S极就只有1.1V,那也就是说没有完全导通U42,测量了U42没有什么问题,那就乖乖地查G极来源咯,U42是N沟道 MOS。G极高电平导通,实测1.2V,肯定不能导通啊。。要想U42的G极得到高电平,Q107就不能导通,然后由+VSB经过47K电阻给G极一个高电平,实测Q107的G极为低电平,因为Q107是N沟道MOS,低电平是不能导通的,正常。于是重点放在了+VSB上,测量R788的1脚为0V,问题原来在这,正常+VSB应该有19V,放大镜一看,原来这个连接电阻的1脚断线了,找到+VSB飞线吧 ,电阻也换了,上电测试电流一路上去。。亮机了 ,维修结束。等着收钱钱。给点赞吧。写了这么久。。

网友:
good  思路很清晰啊。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不错。 这个机器我也修好过两三台。都是进水的。

网友A:
思路很清楚,楼主的经验不错啊。。  这个电阻是不是搞清洁的时候搞坏的。。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也是这个电阻受潮损坏,我是直接拆了一贴片电阻飞在+VSB上故障排除。

网友:
上次秒一台进水,5V开启的断线。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么快就锁定是转换出问题啦厉害

网友:
有点压没出来,才掉电,这样的例子很多

网友:
这么快就收钱了 还是手法好啊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民间出高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我还在努力  0.33电流正常情况下是跑到哪里了呢

网友C:
这个秒杀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楚,楼主的经验不错啊。。  这个电阻是不是搞清洁的时候搞坏的。。

应该不是。。,进液之后19V产生大电流导致断线了,个人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秒杀也太简单了吧

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不简单?不简单怎么叫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民间出高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我还在努力  0.33电流正常情况下是跑到哪里了呢

电压必须全出完才能正常跑马。。。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2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相同的位置 真的很神奇。。。这破机器进水都喜欢进同一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进液之后19V产生大电流导致断线了,个人这么认为的。。

这个很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楼主厉害哦 要是我不知道要搞多久

网友:
楼主思路好!总结一下掉电经验!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以前也接到过  把板子处理一下  换下R788就好了的   就在前几天接到同样的机子 也是进水的   说是在别人那儿修过  上家报价太高就没修了   拆机一看3 5V芯片被干过 上家焊工不是很好 多出电容被撬掉了  把板子给老板看  然后老板拿着板子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跟顾客猛砍以200块大洋成交  拿到板子先上电看看  待机都莫有 就把rt8205取下再焊一遍  电容都补上  再上电  待机有了  能触发了   到0.2几后调电   想起R788没换  就找了个47K的换上 以为好了就接上屏试一下 结果电上到0.4就不动了  想一想难道是上家做了什么手脚 在板子上看了半天也没看什么  只能对着图纸瞎戳一通 无果 就刷了个南桥的BIOS 把cpu一洗一烘还是一样  手头上有没有这样的板子   莫有头绪啊  莫有思路啊 (温馨提示 本人是新手 过了供电就不知咋搞了)  搞了两天了还没搞好  顾客就来紧催紧催的  就把板子交给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