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电源一体板雷击后不通电

楼主(2014-05-24):
自己检测过12v5v输出没电压,其他检测完全不会,望高手详细指导。要用万能表那个档再下一步检测?

网友(点评):
还是去基地学习一下吧,系统的学

网友(点评):
还是去基地学习一下吧,系统的学

网友:
多来这学习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种故障还是找专业人员来修吧
免得把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还是找专业人员来修吧
免得把故障扩大

检测思路都没有,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电源板的样子,百分之百是OB2269电源芯片

只看电源板,就知道用的什么芯片,高手啊

网友:
你的思路就是顺着电流的方向进行检测。初级的器件基本都要换掉,逐个卸下测量吧,也没几个。每次检测或通电前记得做好保护,例如对大电容放电、串接灯泡。

网友:
顺着电流的方向进行检测。初级的器件基本都要换掉,逐个卸下测量吧,也没几个,象压敏电阻、热敏电阻,整流桥等。

网友:
初级EMI部分一定检查好,最好串接灯泡。一般维修雷击我都是换控制芯片跟MOS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直接换件电源管理芯片 光耦 431 以及二极管基本都会ok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基本不好找吧

网友:
不好找  进来学习学习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测量高压包,二级管,升压包,都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多学多看,慢慢就会了

网友:
先把电源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论坛里有大神呀,看图就能看出电源芯片!!

网友:
直接换板呗。

网友D:
直接换板子好了

网友:
从测电源管入手,电源管击穿,电源管理芯片就要换,电源管对地电阻0.几欧的也要换的,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电阻测试一下,全桥测试看看有没有坏。很少有后级电路被雷击坏的。

网友:
点都不懂的话还是找专业人员吧

网友E:
保险,桥堆,启动电阻,pwm芯片,开关管,二极管,过流检测电阻,双二极管,431,光偶,高压电路

网友F:
你还不懂  这个 你不要用万用表乱量,大电容电量有300左右电压,小心被电到了,你的去学学

网友:
到基地学习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不懂  这个 你不要用万用表乱量,大电容电量有300左右电压,小心被电到了,你的去学学

一般都放了电再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保险,桥堆,启动电阻,pwm芯片,开关管,二极管,过流检测电阻,双二极管,431,光偶,高压电路

照你这样说,有关的全部都要换,可我没新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板子好了

十元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学多看,慢慢就会了

以后还要多来这个论坛多学习

网友:
这种最基本的维修你都没有思路,还是换专业的给你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照你这样说,有关的全部都要换,可我没新零件

雷击可能坏件,叫你查先,又没说全换

网友:
买个才20多  直接买个得了

网友:
这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还是送到专业地方维修吧  免得出现事故。

网友:
楼住还是找个师傅学学再搞,或者看看书学习了再去修吖,搞不好会被电到的呀。。。

网友:
雷击板该换的 换完也不见得好  [别看电源板件不多~]
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电到了哪些了。

网友:
不会的帮顶 。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前期的问题,查查220V的保险是否坏掉,再查整流桥,再然后就差芯片是否有有满冲,个人意见。

网友:
大家有好的书介绍吗?

网友:
雷击的,先测量保险,然后测量开关管大滤波还有整流桥,再看一下后极有没有短路,如果都没问题,通电测量大滤波有没有300v左右的电压,如果有的,测量后级有没有输出,没有,就差一下电源芯片的的工作条件和芯片反馈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雷击的板子都不好修

网友(2014-07-02):
你要看下 那个压敏 再看全桥 再看驱动模块

网友:
修液晶除了换电容,还是需要一些电子基础的,还是送修吧,

网友:
楼主如果万用表使用都不熟悉,还是交专业维修吧。

网友:
先看看保险有没有烧掉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吧, 雷击的 电源初级基本都挂了,

网友:
查一下300v有没有。后期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个电源板吧 就算修好了 不稳定

网友:
说真心话,如果看看论坛就成高手了
专业维修人员都要饿死了
找人修去吧

网友:
换一个通用板,二十几块钱搞定。

网友:
维修步骤:保险是否坏了--整流桥是否坏了--大滤波是否坏了--电源管是否坏了(要会测)--电源芯片只需测四个引脚判断好坏,1电源脚是否对地,2电流反馈脚是否对地,3输出脚是否阻值变小,4光耦脚是否击穿--检测光耦是否击穿,以上步骤你都会,并且都做完了,这个板子也就该修好了,你试试啊~

网友:
先修一次电源 在修二次电源

网友:
这种一般桥坏了,MOS坏了,PWM坏了。还有可能PWM没坏。

网友:
去基地学习一下吧,系统的学。。。。

网友:
3步走。测300V 正常 测启动电阻正常 直接换IC

网友:
重点检查桥堆,电源管理IC,及开关管

网友:
看保险坏没,300V电压有没有。这些看没有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