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呀

楼主(2014-05-24):
昨天接到客户一台台式机主机主板是华硕M2N68-AM的主板
客户说掉电我插电试了下和客户说的一样
我插上诊断卡开机试了下是跑码的
但是刚过显卡就掉电了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你把显卡换了看看是不是显卡了过吗

网友:
选有排除法,一样样试啊。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就测试下主板的供电 时钟是否正常, 实不行就加下桥。

网友:
NV的块还是空焊的比较多。。   楼主真的很急就是下下厕所先解下急

网友:
看看排针电压是否被拉低

网友:
问题是都跑码的了

网友:
查查哪里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换张显卡试一试,有时候显卡的问题也会导致这样,我是甚至遇过,不插独立显卡就不跑码的都有!!!如果换张好的显卡还那样,只能是按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PCIEX旁边有个三极管,看看是不是击穿了,击穿了掉电保护。

网友:
用集成显卡也是的
机子裸点也一样的

网友:
NV芯片最容易有问题,你懂的!

网友A:
谢谢,晚上回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晚上回去看下

现在水平可以了

网友:
还是没有进步呀

网友:
还是没有进步呀,还在慢慢学习

网友:
考滤一下,cpu下面那个热敏电阻,AMD坏这个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