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问题。高手进求解、、

楼主(2014-05-24):
一台  hp DV4  英特尔芯片组  独显的机子 时开时不开 不开时电流1。2几  1.4就能亮。。。。有时候开机了但是  不显示LOGO就一个 点【-}这样的点在左上角一直闪闪、、裸板子一样的,,  BIOS也刷过了、、CPU内存都换过。。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求大家有遇过的提示下

网友A:
楼主什么地方都没有测量过,
这也是芯片级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地方都没有测量过,
这也是芯片级维修吗

求赐教? 能亮就是一个点在那里闪 请问能测什么? 所有大电感无杂波   还有什么地方去查?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地方都没有测量过,
这也是芯片级维修吗

机子已经修复  闪时南桥 CLK波形不稳定 换掉电容解决。 你这种菜鸟下次别人的求助贴要不就帮助 要不别说话!

网友:
好吧,算我手X,
下次你再发这样的贴子看还有没有人回你。

网友:
我这有一个IBM的 跟你的情况差不多, 1,1-1,2不能触发,1,2-1,3能触发, 不过我这的好像是待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