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用一会就闪屏或花屏这类毛病

楼主(2014-05-24):
有两台液晶显示器一直没解决问题。  一台用一会就闪屏, 一台用一会就花屏,求高手解决。

网友:
闪屏也有屏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冷机开机之后温度慢慢升高,引起的虚焊导致的,可以先补焊来看

补焊,是补哪里啊,

网友:
开机过一会闪屏的,用外接灯管测试,有灯管坏。过一会花屏的,还是从屏线上找根源,要是大屏幕的显示器,驱动板上的供电稳压块都有过热的痕迹,换了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要上图,  闪屏  你要看是背光再闪 还是屏在闪,,,    背光要么灯管有问题或高压问题,(屏再闪要么驱动板问题或屏自身问题,)花瓶同上这一句

网友:
今天修了个花屏的。。换了5V滤波电容把排线擦一下。。开机测了三个小时没有问题。。明天再测一下看看。。

网友:
闪的屏 灯管  高压条不稳定。暴电容都有可能。 花屏的也一样。屏 屏线 驱动板都有可能

网友:
花屏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有可能是排线问题

网友:
先换排线 不行研究下屏,太耽搁时间就不修了。屏不碎可以直接卖了。有收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