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P41-C31 MS7610 一接USB设备就死机。

楼主(2014-05-24):
      V星P41-C31一接USB设备就电脑就马上卡死机。 查USB设备电路又没有看到有问题。数据对地的阻值也正常。 只知道USB接口那里有个八脚的IC来控制USB供电的,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可以拆了不要这个IC吗?

如果不接USB设备,其他设备都可以正常使用。用很久会有这样的提示

谁有这个主板的图纸?有的发来查查谢谢。

补充内容 (2014-5-29 10:16):
谢谢各位的提点,些块已经解决了。。将控件USB的IC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在站里搜索一下没有找到这个主板的图纸。。。

网友: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经验!查下USB 5V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个不是供电的问题吧。一般是南桥中的USB控制器坏了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已经查了。供电正常

网友A:
将供电芯片拆了,直接飞+5V上去再插看看会不会死机,如果还死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供电芯片拆了,直接飞+5V上去再插看看会不会死机,如果还死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谢谢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B:
要是我的话直接干南桥

网友(点评):
典型的三板斧,然后呢,搞不定就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直接干南桥

呵呵。。。 太大风险了。。 现在也可以正常使用,只是不能接USB设备

网友:
没有查到确定的问题,还真的不怎么想动它

网友C:
就是这个八脚IC坏了,只要你有V星的料板换上去就行了,这就是V星特有爱用的芯片,up7533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话直接干南桥

南桥好做,别想得太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八脚IC坏了,只要你有V星的料板换上去就行了,这就是V星特有爱用的芯片,up7533

谢谢你的IC图纸。。 我比较少V星的主板,依你的经验我拆了接通的话,问题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好做,别想得太复杂

是啊。。 在做桥当中,南桥是最好做的一个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IC图纸。。 我比较少V星的主板,依你的经验我拆了接通的话,问题大不大。

一般是5、6脚这两脚有问题,这个芯片坏了都会导致PS2不能用,开机报错,挡内存,没经验的人真的会走弯路,板子上面那么多个这个IC你去对比这些脚位的电压就很明了是哪个坏掉了

非常感谢你提的意见,,我按你的建议去查了这板上面的几个IC的阻值,发现是一个IC的阻值比其他的阻值小100欧左右,我将这IC拆后,直通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5、6脚这两脚有问题,这个芯片坏了都会导致PS2不能用,开机报错,挡内存,没经验的人真的会走弯路 ...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去量量对比下。。。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D:
是南桥就不修了。。。

网友:
按11楼,是IC坏了,拆了也不影响其它?!

网友E:
拆了可能会提示USB错误的吧。如果拆了不提示USB错误的话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可能会提示USB错误的吧。如果拆了不提示USB错误的话就没事.

我现在也是想拆下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要么拆了,要么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F:
拆了直连也没事的,不行再干桥,练练手也不错呀..........

网友G:
查USB_OC#信号,一般每一路USB都有3.3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USB_OC#信号,一般每一路USB都有3.3V以上。

谢谢你的提示,我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了直连也没事的,不行再干桥,练练手也不错呀..........

我还是不怎么喜欢干桥这东东。。。。。

网友H:
查供电,要么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供电,要么就是桥的问题了

桥问题就麻烦了,希望是供电问题。

网友I:
这IC是为前面USB供电,供电如果到位就不是他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外借USB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IC是为前面USB供电,供电如果到位就不是他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外借USB设备

外接USB设备没有问题,我一直用开的。。

网友:
就是那个八脚IC有问题,换了就没事,或者拆了(如果这IC还要提供PS鼠标供电的,就要从另一路USB如前置取个5V就行了,否则点不亮的,跑C7).就可以了!

网友:
6脚OC#是干嘛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南桥就不修了。。。

.............................

网友:
把usb 附近的排阻拆了

网友:
USB_MODE 直接通到桥里去了还是到哪?哪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