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屏不显 案例

楼主(2014-05-24):
今天修到一个M5010独显拿到手里的时候电流1.25V。 用CPU带灯测试座一测北桥空焊大喜 又是一个通病 。 马上拆北桥重植 上电接VGA小板电流2.23v跳 1.87V  LOGO出现  。接屏 悲剧来了屏不显 。没LCDVDD_EN  查屏供电19v,LVDS_CLK LVDS_DATA都有,显卡个供电都正常   量北桥到显卡间的电容阻止也正常。 代换显卡故障依旧  难道是显存  又一组一组拆下来量《显存需要一组一组量才准因为显存有数据线相连如果一个一个拆可能量的阻值是另一个显存的阻值不精确 》8个显存全部代换 无果 瞬间崩溃。整理思路 既然VGA正常屏不显显卡已经排除  那可能是屏接口问题了。装上屏上电一个脚一个脚查 ,查到3.3V_LCD_RUN电压2.2V答案出来了 这电压低了跟线路OΩ电阻R5404变成300kΩ 换后屏果然亮了 。后来经查证: dell很多同行都知道挑屏 但为什么会挑是什么条件让他挑屏知道的人肯定不多  就是因为这个3.3V_LCD_RUN 他是显卡给屏码片的供电如果供电不足读不到码片显卡就不发出LCDVDD_EN所以不显 小小经验 给大家分享 不足之处请指点交流学习

网友A:
怎么我碰到的机器DELL N5010,内屏不插,接外屏会报警,然后自己的电脑SL400,内外屏都在上面,外屏不显示LOGO?

网友B:
也有些确实是挑屏,换其它屏都不会显的

网友:
结果值得学习   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有些确实是挑屏,换其它屏都不会显的

想明白DELL.会不会都是有检测不到内屏,会报警,直接就是不输出的,
另外在自检阶段,外接VGA会显示吗?没试过几台机,好像都没有显示的

网友:
修过一台,刷码片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明白DELL.会不会都是有检测不到内屏,会报警,直接就是不输出的,
另外在自检阶段,外接VGA会显示吗? ...

VGA是OK的,检测不到屏的时候,一般会报警八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GA是OK的,检测不到屏的时候,一般会报警八声

谢谢,忘了我的前提,是VGA和屏一起在上面,谢谢楼主解答,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忘了我的前提,是VGA和屏一起在上面,谢谢楼主解答,学习了

我的是M5110外接和屏一起的时候,VGA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M5110外接和屏一起的时候,VGA是可以显示的

不是显示,是显示LOGO,自检能在外接上显示吗?就是能看着外接调整BIOS设置吗?

网友:
挑屏的原因,还需要继续总结,不一定就仅此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哇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机子我手上也有一台  一直没修好

网友:
千奇百怪的毛病   学习

网友:
外界显示正常  还动什么显存呢 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碰到的机器DELL N5010,内屏不插,接外屏会报警,然后自己的电脑SL400,内外屏都在上面,外屏不显示L ...

DELL机器外接VGA时,可以亮的情况 下,你把喇叭接上是会报8声警的,这是未检测到内屏的警示。SL400你进BIOS里设置下把视频输出设置成优先VGA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是OK的,检测不到屏的时候,一般会报警八声

那就考虑下屏和屏线,还有BIOS电池电量看看,也会引起开机报警

网友:
不是有两个上啦电压吗,下面还有个+3v-run,不至于偏低呀?

网友(2014-07-03):
    一看就是高手修机啊

网友:
一直是北桥通病

网友:
码片程序不对的话就算显示了也调不了亮度,DELL的机器是这样

网友:
那换什么屏可以解决呢?

网友:
这个机器跳屏应该不会吧 这个机器换了好多屏了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楼主很牛啊 焊功很强 啊哈哈

网友:
edid信号 要正常   屏码片要有3v电压  才能检测到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