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板号为k42jr rev4.0的板,一开机用鲁大师看cpu温度就96度

楼主(2014-05-24):
k42jr rev4.0的华硕蛋疼板,一开机cpu的温度就96度,用撸大师测,过了差不多一个钟这样就会自动关机,只剩下待机的电流!bios刷了好几个都没有解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参考k42jr rev1.1图,跑线把force_off#这个信号的双N管给去掉,以为是过热引起的误动作,不过效果依然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们修到过这种问题的,还望兄弟们给个思路!!

网友:
我遇到过,一定要刷原装BIOS 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换主板吧。问题太多啦。这主板。难修。

网友:
感觉鲁大师有时候不准。。。。。

网友:
bios肯定是首选,然后就是散热片了

网友:
现在都是裸板来试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啊

网友:
百分百是BIOS 问题,遇到很多了, 都是做完南桥后才会这样的, 刷个BIOS 就可以了,不刷BIOS温度测出来很高,风扇狂转。但是吹出来的是冷风。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样、、?

网友:
感觉这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应该是BIOS不对哦

网友:
今天我搞了个K43D,操他娘的,和你的一样,刷了几个BIOS,不对

网友:
我的会自动关机哦,兄弟的有没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
你应该先用手感觉下温度,CPU温度是不是非常高,要是实际温度是特别高的话,考虑下散热问题,如果是主板虚报温度过高就考虑BIOS,这种BIOS不是一般的BIOS,去有个贴子里找,是一位台湾的朋友,他那里有的

网友:
这种HM55的桥是换了才有了这样的情况 吧,加焊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现在都是裸板来搞了,一开机鲁大师就是96度,一直到自动关机前还是这个度数,cpu的温度就是一直96,真不知道搞了,今天打电话问asus的客服,问是那个型号,按照他说的来下载bios刷上去,也是一个样,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BIOS或者换了南桥之后导致的,刷个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