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LUS 无复位 通病 经验

楼主(2014-05-24):
话不多说,内存旁边822更换就好

网友:
这个是排阻坏了吗?  不是块华硕的主板 吗??

网友:
这个排阻起什么使用的,等下次我遇到了好学习下。 呵呵

网友:
不开机无复位,换那电阻?

网友:
大部份不用换,有些只要加焊下就好了,修过很多。都是虚焊的。

网友(点评):
还依为基本都是坏的

网友:
无复位,可不仅仅是内存,有多少量了?就成通病啦

网友:
没量电压就换了。。- -!

网友:
额,冒看懂!!

网友A:
是空焊  还是损坏?

网友:
这个是排阻坏会无复位,下次多注意一下了.多少分享.

网友:
那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空焊  还是损坏?

一般都是损坏!

网友:
果真是经验啊。。。

网友:
如果先是 轿供电短路  修了以后正常了 然后   没有复位 !!cpu供电正常 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

网友(2014-06-30):
P5G41T-M LX3 PLUS通病

网友:
我遇到过 换了还是没有复位

网友:
华硕的板大部分都是坏排阻

网友:
这个电阻是起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空焊  还是损坏?

排阻坏了可以用单独电阻代替吧

网友(2014-08-16):
这个排阻是不是有到时钟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