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IO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4-05-24):
请问一下大家:技嘉主板的IO   IT8712,IT8716,IT8718这三个芯片之间可以互换吗?

网友:
技嘉的IO  后面都带有GB啊     这三个如果后面都带有GB   应该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要看看引脚定义吧

网友:
多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三者是不能代换的,即使是带GB,换上去可以复位,但不跑码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技嘉的IO如果要代换,只要前面一样,后面带GB就可以了,如果前面不一样,后面带了GB 有复位  不跑马  是么?

网友:
是这样的,技嘉的IO都是带GB的,即使前同的相同,也不可以代换,代换上去可以复位,但不跑码

网友:
找图纸,看引脚定义!!

网友:
不是技嘉的好像这三个也不能代换吧,更别说是了

网友:
三者不能互换 ,

网友:
看芯片引脚定义,一般找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