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0192报错

楼主(2014-05-24):
t61 0192报错 求方案!!!

网友:
恢复一下BIOS 设置呢

网友:
键盘能不能用呢

网友:
还可以 BIOS 电池 放下电

网友:
另外要先检查主析 有没有进液或是别的

网友:
如果都 正常的话,可以重新刷下码片

网友:
一般都能解决些问题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搞好回复下

网友:
恢复一下BIOS就可以了,已经遇到好多 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报错

网友:
    进bios设置,按F9 保存退出

网友:
BIOS和安全芯片不匹配,要换一套,或者刷BIOS不过刷BIOS要写MAC地址,很麻烦的

网友:
我的按了F9不行啊   安全芯片问题吗

网友(2014-07-07):
重新刷一下BIOS应该会好的

网友:
刷BIOS没用的,刷论坛的BIOS都会报0192.不知道你用的T多少的CPU,换一个没那么高的试试,你会发现奇迹。。要可以Q我。解决过几台了

网友:
在电路板上找到D7的位置看看哪个电容有没有装上,没装就找个相同的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01):
密码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