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5 秒断电

楼主(2014-05-24):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GC-TVN/S的主板!(775针2代,南北双桥板)初始故障是加电正常跑码大约5秒钟听到蜂鸣器“滴”一声后断电,(断电后可重复加电)然后拔掉内存,听到内存报警大约5秒掉电。拿下CPU,拿下BIOS依旧5秒左右断电!同事说有可能是北桥,就去加焊,加焊后不跑码,5秒左右依旧掉电,问下前辈们咋回事啊!没思路

网友A:
你可以 查下内存供电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 查下内存供电方面。

弱弱的问一下,inter主板先有了北桥供电才会出CPU供电对吗

网友:
查查供电哪里短路了

网友:
内存供电方面。

网友:
感觉是否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能亮机估计是小信号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