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5 电流不起,经验分享

楼主(2014-05-24):
三星Rv415AMD的机子,加电,也是电源灯亮,电流不起。迅速拆机,看到有进水的痕迹,但是不影响,(致命点啊)量主板没有短路的,加电,电流0.027,不以为意,正常是0.003,把进水的地方简单处理了下,开机,电流还是由原俩的0.0270.030,量了下,3V5V正常,其他电压没有,就在这时电流忽然就起来了,不过是在0.45就停住了,把所有的供电都量了下,只有2路电压没有,奇怪的是Cpu电压产生了,,怀疑是这两路电压有一个有问题,导致刚开机电流起不来,造成疑似南桥有问题的现象,先量一下吧,这两路供电用的都是51117的供电芯片,在开机的时候,量两路的En      信号,有一路有3.3V开启电压,一路没有,但是有开启的确没有输出供电,这就不正常,有考虑到待机也不正常,直接换供电Ic,无果,哎!看芯片条件吧,开启有了,那就看供电把,当量第四脚的时候打对地组织发现只有20多,明显不正常,打开图纸,看到连得个电阻和电容。打电阻两边的阻止,连接芯片的一头阻止是20多,不连的是200多,芯片刚换地,那就是这个小电容了,直接拆掉,打阻止正常,加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也毫不忧郁的起来了,上屏亮机,搞定。

网友:
如果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