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 亮机掉电

楼主(2014-05-24):
富士通亮机一两分钟左右掉电,开始以为是南桥 BOIS 直接报个价。等拆机一看,三个BIOS都让人刷过,南桥换过,看来得重报价了,报300RMB    不过看这修的样子,能直接秒了,直接把机器装好 在风扇盖下面显卡的两个供电电感下了,测试OK。很多机器双显的大多都可以下电感就OK了  附上取出的三个百分百BIOS

LH532 DA0FJ8MB6F0 EC BIOS.zip

LH532 DA0FJ8MB6F0 SB BIOS.zip

LH532 DA0FJ8MB6F0 SB1 BIOS.zip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这机有通病的

网友:
感谢无私的奉献

网友:
就这么修好了,,独显呢?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这款机子最近都爆发了,我也收到一台这样的机子,故障一模一样,显卡都重植了也不行,也学楼主拆掉电感了--

网友A:
楼主,电感拆掉后是不掉电了,但是WINDOWS界面后就一直灰屏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下了那个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感拆掉后是不掉电了,但是WINDOWS界面后就一直灰屏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你两个电感都下了的话,百分百是可以用的,不能用的话那可能其它东西你没搞好/是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两个电感都下了的话,百分百是可以用的,不能用的话那可能其它东西你没搞好/是有其它的问题

两个我都下了,开机正常 Ghost界面也正常,就是一过WINDOWS滚动条就灰屏了,有背光,PE也一样,滚动条过后就灰屏,BIOS里面能禁用独显么

网友:
你是寒哥吧

网友C:
你是怎么想到是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我都下了,开机正常 Ghost界面也正常,就是一过WINDOWS滚动条就灰屏了,有背光,PE也一样,滚动条过 ...

供电都下了,哪还来的独显

网友:
谢谢楼主风享,又是一个好的经验啊

网友D:
我也碰到一个 钱都收了后面 退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一个 钱都收了后面 退款了

是不是拆了电感也不行??

网友E:
厉害,直接去掉,不影响开机么

网友:
南桥怎么有两个BIOS?

网友(2014-06-27):
我接到一台,明天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想到是显卡呢、

双显的机器很多这种毛病,有些换显卡也不行,再说显卡又不便宜,危险,除非有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直接去掉,不影响开机么

只要你其它电路没问题,是可以的,我拆过几台双显机器的电感了,只不过这机器有两个电感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感拆掉后是不掉电了,但是WINDOWS界面后就一直灰屏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就拆了两电感

网友:
问下楼主,LH531的你这方法实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