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05S3G 超级本装系统认不到U盘或装WIN7卡在三星LOG不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5-24):
三星本本如果是预装WIN8系统的在BIOS启动项里会有个WIN8身份验证功能Secure boot control,如果你更换成WIN7后不关掉这个验证,开机后会在三星LOG不动也不会有任何提示.是一直在验证不进系统.
在LOG不动也进不了BIOS设置的。这个时候把SSD卡取掉。然后开机按F2进入BIOS设置。到启动项关掉Secure boot control WIN8验证.设置硬盘模式为WIN7兼容CSM OS
关掉快速启动fast BIOS Mode到此保存后关机接上SSD卡可以用WIN7系统了,U盘也可以认的到了。

网友:
这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以后遇到三星可以试试

网友:
新款的机子好多都有设置

网友:
其它品牌机器也有这个WIN8身份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