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0m-gs2-s-a2 和 n11m-ge1-s-a3代换

楼主(2014-05-24):
如题  笔记本的显卡  请问 这两型号的显卡芯片可以代换吗???比较急  求大家指点 指点  感激不尽啊!!!!!

网友:
顶顶  别下去了!!!

网友:
n10 和 n11不一样的吧,我代换也只敢后面的参数不一样就还试试

网友:
额   ····再来点人气吧!!!!!!!

网友:
去看看图纸上的线路 对比下 不就知道了

死亦无悔!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