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无待机,3.3短路求助

楼主(2014-05-24):
DELL 1464客户说放起没用自己坏的
接电待机为0
拆机发现3.3V完全短路
取掉PL5
芯片那边正常了
3.3输出那边短路
拆掉背面PC32 PC33同样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银牌维客??
可以尝试烧鸡大发、

网友:
好  太好了  很 好   就会好

网友:
烧下试试吧

网友:
烧机或拆件!!

网友:
烧鸡吧   拆件太麻烦 连的地方太多   你可以用3.3V左右 烧  最好不要超过4V  不然可能会烧其他东西

网友:
这个时候必须用到烧鸡

网友:
烧鸡烧鸡烧鸡

网友:
你是新手吧

网友:
直接烧鸡大法不就行了

网友:
烧鸡 烧不出来就挨个拆

网友:
肯定是放的时间长了受潮有锈蚀的地方,把主板清洗一遍检查检查。

网友:
骚鸡骚鸡啊 方便快捷见效快

网友:
用地球上常用的烧鸡大法  不小的火星人用什么大法

网友:
烧鸡大法    绝对OK

网友:
烧鸡大法,1.5V加上去 好用又实惠  以后就选它了,或者摘了网卡试试

网友:
烧鸡  这大短的很容易烧得出来的

网友:
都说烧
根本无法烧
能烧的话早就出来了
烧上去等于把电源表正负短接(都直接短路成0了)
主板上没有任何反应
就没有出其它意见吗???

网友A:
一般网卡和南桥短路多。

网友B:
是短路到0吗,有阻值就好判断,0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烧鸡比较快
要不只有拆件了

网友:
烧鸡 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网卡和南桥短路多。

都排除了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短路到0吗,有阻值就好判断,0的话比较麻烦

是啊
郁闷
芯片声卡网卡桥都排除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的做法就是  先测一下芯片的各大工作条件,以及。芯片相位脚对地阻值,确定是3.3V短路后,可以先采用等同电压小电流的方法去烧鸡,电流调至0.6左右先烧,不烫的话再加大。哪烫拆哪里。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C:
如果烧不出来的话呢   顺着电路图逐一拆除所连着的原件,一般这情况 我遇到的   一般的就是  芯片 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3.3v转换电路后面有木有短路

网友:
用烧机大法试试,一般都能烧出来的

网友:
直接烧鸡   看那里烫烫   别超过3.3啊

网友:
要不然别都坏了

网友:
大短路最好搞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烧不出来的话呢   顺着电路图逐一拆除所连着的原件,一般这情况 我遇到的   一般的就是  芯片 电容坏的 ...

应该是这种情况
晕了
几十个电容慢慢搞咯

网友:
应该用烧鸡法啊

网友:
明显短路,用个3.3V直接就可以烧出来。要是不明显,可以一个一个断开3.3V的去向

网友:
除非是哪种板层短路的不太好搞外  一般大短路的机子用烧鸡法还是可以找出短路的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种情况
晕了
几十个电容慢慢搞咯

电容是能烧出来的

网友:
烧机法!不过一般3V短路这主板可能就有点悬了,不一定那么好判断短路点!

网友:
有点难细心看看吧

网友:
也没发相关的质料  先查下条件吧

网友:
你有没有尝试过烧啊,如果是0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烧的

网友:
告诉想烧机的所有人
这种情况根本无法烧
有经验的人才知道
这个机子已修好
就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逐一排除就OK了
不过运气好
查第二个小电容就OK了

网友:
银牌维客啊,这级别相当厉害呢,不可能想不到吃烧鸡啊,肯定有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