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安卓的充电接口坏了

楼主(2014-05-24):
联想平板,充电口坏了,我想问一下他的接口
谁有?或者几个电压才是能正常充电的??求高手给个答案。
安卓

网友:
应该就是四个线吧, 一个接地,一个是5V ,还有两条是数据信号来的。

网友:
如果只是接口坏了,你直接买个接口换一个就可以啦。。

网友:
应该换个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买个接口就行了 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接口应该都是通用的智能机借口,拆个焊上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不单单是接口坏了,连接口所连接的PCB板的线都坏了的。要飞线,本人遇过很多台。

网友:
看什么图纸,买个显微镜吧,搞这种故障不需要图纸

网友:
接口不容易 坏,是否是灰尘多了

网友:
会这些基本能解决7,8成问题

网友(2014-08-21):
楼上说的我的想法啊

网友:
接口应该都是通用的智能机,你直接买个接口换一个就可以啦。。

网友:
只是接口好搞就怕是接口没坏不充电

网友:
换接口,不过这可要点基本功啊,还有你得找到一样的接口!

网友:
自已动手换一个接口

网友:
尾插接口与排线板之间的电阻变大引起的

网友:
这种接口比较普遍,从其它的设备吹一个下来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