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维修一例(赠图纸)

楼主(2014-05-24):
接到一台联想G470机器,同行修过的,拿来的时候CPU供电芯片已经拿掉了,说是有短路,我拿来一看,插上电源,果然听到可调电源一阵叭叭继电器跳声,但疑惑这难道与CPU芯片有关么?不管这么多了,先打开图纸再说吧,这是仁宝代工的LA-6751P,对着图纸把各公共点电容电感测了一下,发现有短路的地方,于是一个个断开试,当把PQ901这个管子拿掉后,不短了,把原来的CPU供电芯片焊上去后开机,电流停在0.36不动了,明显是差电压啊,直接测CPU供电没有,先量芯片VIN没有,而外围电容上面19V正常,怀疑是断线了,拿起放大镜一看,果然是焊点断了,补上开机,正常. 在此附送图纸一份,希望看到的给加加分,只是顺手的事啊,让我们都养成看贴回分的好习惯吧

网友:
你这同行应该不是修笔记本的吧 这种捡银子的机子都解决不了么!

网友:
收藏了  也需下次用得上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送钱来了,你在哪儿啊,我也来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公共点短路,什么情况下可以烧机,什么情况下不能烧机(而用拆件)??????

网友:
上家不是真正的芯片级维修 或者疏忽了 这个图纸论坛有好多 不用赠了

网友:
pq901是什么地方的管子?楼主也不说下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公共端 短路  直接烧  就可以 知道 问题了 。。。

网友:
正好需要这图纸  谢谢楼主

网友:
呃今天也修到一台联想Y430拆开放电就好的机器。幸福ING。。

网友B:
是什么焊点断了,是芯片的引脚还是原件的引脚还是原本主板的没有原件的焊点?

网友:
真是捡钱了哦!

网友C:
思路这么清晰我都不信 修的这么简单一帆风顺

网友:
我只想说我们新手再也不怕开店了。。。。。。

网友D:
你同行业太水了吧,捡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公共点短路,什么情况下可以烧机,什么情况下不能烧机(而用拆件)??????

有IRF的王八壳子管的时候别烧机,一烧就是王八壳子后面的电容一个一个阵亡。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经验(王八壳子管别烧机,一烧就是王八壳子后面的电容一个一个阵亡。)!!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公共点短路,什么情况下可以烧机,什么情况下不能烧机(而用拆件)??????

首先我个人觉得烧及不是最好的办法
B+短路最好先观察,初步判断,拆件确定
实在时间紧的时候可以用烧鸡,不过控制好电流,免得烧坏别的 &……
新手多练习公共点短路一般还是好修的

网友E:
想问下CPU供电芯片在没有的情况下,如果保隔正常,公共点有19V,能插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这么清晰我都不信 修的这么简单一帆风顺

首先来说,这个机子坏的并不是蛮复杂,稍微用点心就可查出的,个人觉得这根本还算不上信号级别的维修,初学者都应该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焊点断了,是芯片的引脚还是原件的引脚还是原本主板的没有原件的焊点?

是19V到CPU供电片的那个VIN引脚下面焊盘掉了,应该是上一个人维修时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CPU供电芯片在没有的情况下,如果保隔正常,公共点有19V,能插电吗?

这个我没有试过,但我想应该可以吧,没有短路点,但这样试没啥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同行业太水了吧,捡便宜了

他是一打酱油的,维修知识很少,因为他是属于电脑经销商,接到业务了就拿给我们这来,偶尔会自己弄两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没有试过,但我想应该可以吧,没有短路点,但这样试没啥意义啊

cpu上管G级在无IC连接的情况下,会形成无穷大电压,从而打开上管,直接就往cpu供电去了,且无ic控制,直接烧负载的说,怎么会没意义呢?

网友:
上家太不专业了,这都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