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tg1000,后备ups,电池没电,是不是就直接用不了?想市电充电都不行了

楼主(2014-05-24):
放了好长时间,两块电池标注14v,串联共28V,实测8v,接通市电不能开机,充电都不行。找了个tg400的电路,类似,分析半天发现诸如lm358  3843等逆变电路之外的芯片,都需要vcc提供电压,而这个vcc是由电池过7812得来。现在充电电路需要3843管理,3843却不能开工。

拆下旧电池,代之稳压电源28V,再接通市电,这回一切正常。短按开关继电器动作,接通市电与输出;拔下市电,继电器转换到逆变电路,同时逆变电路工作,除了有较明显的滋滋声,基本正常。

问题是,如果像我这样电池馈电不足产生vcc,这ups就废了?

网友A:
用别的电源给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电源给电池充电

就是说这东西要始终保持充电状态,一旦用电过度或时间长没充电,就有可能休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电源给电池充电

我用直流电源充电了,不知道电池还能不能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这东西要始终保持充电状态,一旦用电过度或时间长没充电,就有可能休克?

大部分后备式的ups都是如此。

网友:
电池放弃的时间过长,估计不行,如果一定要用这二块电池就只有再串接多一块合适电压的电池了,这样串联叠加够28V或稍大一点应该能使UPS工作了(换新最好,不过有时要看成本滴)

网友:
现在的UPS电源基本使用都是一到两年时间,如果电路不坏,基本都电池不行的。换个电池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可以拆下,用稳压电源激活下,不过这样处理后电池的能用,容量也大减,还可以考虑拆下的电池拿到修电动车那,给点钱换别人车上换下但容量相对高的电池

网友C:
尝试一下电池是否能充电:
拆下旧电池,代之稳压电源28V,再接通市电,这回一切正常。短按开关继电器动作,接通市电与输出;
这时断开稳压电源,接上旧电池,注意电池正负极,充电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充电5个小时以上。
如果电池不能充电,再修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一下电池是否能充电:
拆下旧电池,代之稳压电源28V,再接通市电,这回一切正常。短按开关继电器动作 ...

多谢您的指点,不过这样带电操作有点危险吧

另外电池都是那种免维护的,能修?

网友:
连接时确实会打火!但我想先接通正极,然后再接通负极可能会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