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LREF信号

楼主(2014-05-24):
NB_GTLREF是总线电压的三分之二,其中REF是指参考电压,GTL又指的什么(或是什么的缩写),高手解决一下吧!

网友:
跟Fsb是一个东西 总线名称

网友:
这个太难

网友A:
这个应该是  内存 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  内存 参考电压。。。

不是,是CPU到NB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