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诺凌电视和美格两例维修

楼主(2014-05-24):
1:诺凌NL1531A液晶电视显示器多处小故障维修,故障不通电,屏霸气外漏啊(被人拆开过),上几张图:

这品牌的名字好听啊,先拆开在说,内部结果图:

先目测观察,简单测试处理下:高压板供电保险炸掉,电源板保险开路了

修先电源板吧:

测试前.后级供电无短路,挂上灯泡一亮就灭,没短路了,后级无电压

看来要先查前级输出了,此电源板运用MP1430 ,DC TO DC 降压出后级5V给驱动板供电,问题来了,1:没修到这个芯片,2:没这个芯片换。但是想起前段时间修我家机顶盒和一些驱动板上也运用此类电路,那先找个图看看在说,并附上一些电压

怕什么来什么啊,EN,VCC ,BOOT都正常,无输出啊,搞个驱动板的来看看找到一个9723很适合嘛,换上,在上电,电源板正常了

开始修高压板:高压板12V短路炸保险简单,查高压PWM,推动MOS等其他,哈哈问题不大啊,MOS导通了,换上保险和MOS

用修高压小转接给高压板上电点灯:

应该正常了吧,上好全套点屏,铐,白屏,无屏供电,不想纠结在修了,飞一根线OK

来张修复图结束:

2:美格900w维修一例,故障为开机屏下半部显示正常,上半部一下有图像,一下闪掉无图像之后长时间上半部分黑屏,基本确定屏故障

加焊主时序芯片OK
注明:我之前用7805改过,可能输出电流不一样,7805太烫,所以找其他代换

网友:
怎么排版才看的舒服点呢?兄弟朋友大姐大妈加点分呗

网友:
学习,下次能用上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发帖,咋第一个都是像灌水的啊

网友A:
第一个电视 属于小厂组装的,我修好后,一般给里面加高档风扇,接5V,加强散热,寿命还长,再就是亮度要挑低些,否则夏天来了,更容易击穿MOS了,本来就好几年了,怎么着 也要坚持到过年再坏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大神呀!能否总结一下液晶维修流程(思路及经验)???

网友C:
看到你的帖子  觉得还好,功力深厚

网友D:
是别人修成多故障了吗

网友E:
灯泡接在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视 属于小厂组装的,我修好后,一般给里面加高档风扇,接5V,加强散热,寿命还长,再就是亮度要挑 ...

大哥,你干啥的,搞走思的啊

大哥误解了,俺也是在乡下搞电脑维修的,干了7 8 年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的帖子  觉得还好,功力深厚

那就评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神呀!能否总结一下液晶维修流程(思路及经验)???

论坛已经总结了很多,从电源板到驱动板,自己搜索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别人修成多故障了吗

没有,拆开了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泡接在那个位置。

保险的位子啊

网友E:
是把保险拆掉然后把灯泡跨接在保险的两点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把保险拆掉然后把灯泡跨接在保险的两点上吗?

完全正确,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把保险拆掉然后把灯泡跨接在保险的两点上吗?

评点分在走啊

网友E:
FR9723B可以代换MP143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FR9723B可以代换MP1430吗?

恩 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