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0外接正常显示,内接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4-05-24):
(图片)

网友: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测试下主板屏线接口的电压和信号线正常不

网友:
25脚 USBP3- 27脚USBP3+ ,这个是接摄像头的吧?你测主板屏线卡口的LVDS值正常不?不正常没断线就是显卡了。。。。

网友:
数据线到显卡的电路,如果没问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修过一个差不多的毛病  是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吧这种多事夏卡

网友:
有可能是屏  就  你排除是

网友:
有可能是屏  就  是你自己先排除

网友:
我曾经碰到过外接是好的  但是内接不行  结果是显卡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显卡问题,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排除法,很简单

网友A:
电压正常的话,对地值也正常,加焊显卡试试,屏线要OK的哦

网友:
EDID有没有?

网友:
都正常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的话,对地值也正常,加焊显卡试试,屏线要OK的哦

都加焊了三次了!屏线也全测过了,都正常的

网友:
基本上是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4530的显卡很不给力

网友:
换显卡  应该ok

网友B:
天气热,显卡应该易空焊,可以考虑显卡重新植球,测量屏灯管是否坏,

网友C:
建议换个显卡试试,80%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edid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个显卡试试,80%

我估计也是桥的问题了,单桥集显的,而且刚刚外接装上硬盘试机,会不定时自动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气热,显卡应该易空焊,可以考虑显卡重新植球,测量屏灯管是否坏,

你都没认真看啊,是有背光的啊,怎么想到灯管坏去了!

网友:
换显卡试试。大部分能好。千万别取掉点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多半都是显卡问题,但也有屏的问题,或者屏线松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也是桥的问题了,单桥集显的,而且刚刚外接装上硬盘试机,会不定时自动关机的!

先把显示问题解决了 , 感觉是桥的问题   ,也许桥做好了  自动关机的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

网友:
一修机的话就重植显卡 多半能好

网友:
换显卡不行,考滤显存

网友:
查显卡啊 试试

网友:
显卡内部分两个模块的,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LCD_EDIDCLK这个信号抓一下,看有没有。没有查线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