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4-05-24):
   近日,我自己一直用的电源,就一次插拔时,就不小心啪的一声,心里想完啦。
打开电源,只见辅助电源的场管CS2N60F,三极管C1815完了,待修到5VSB出来了,但这个电源用CG8010D的IC ,查图纸是与WT7520一样的,可代换,但我一测待机,9脚(接绿线)没电压,13脚有5.1V,4脚电压有跳变,短接绿线当然不会输出3.3/5/12V等电啦。
   有关电阻电容我拆测了90%,没头绪了,怀疑是不是这个IC坏了?高手们帮帮忙啊,没修好就自己都没得用啦 !!!!

网友A:
附上小图一张,

网友B:
查九脚无外围拉低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赞同三楼的看法

网友:
9脚那个C2查了吗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PT对地短路一下,同时测3.3V 5V 12V这几组电压有何异常,如果输出电压都差不多,再考虑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小图一张,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PT对地短路一下,同时测3.3V 5V 12V这几组电压有何异常,如果输出电压都差不多,再考虑换芯片 ...

这个芯片不能像494或者7500那样的,去保护,要使它的电压在0.63--1.25V间就是去保护啦,这个就是那么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九脚无外围拉低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那个没有接什么的,就接一个R就到PS-ON口啦。我裸板就接什么的啊!!没有拉低的事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修了 还是换一个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