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骨灰级培训教案

楼主(2014-05-24):
新人骨灰级培训资料

教学方针:维修技能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先维修固定板型,然后再讲理论

一、        手焊
二、        电子元件的了解(主要掌握3级管和MOS管的导通条件)
三、        基本工具使用点图,料件表,维修代码添写,测程使用,维修设备道具摆放
四、        主板架构
a)        AMD
b)        Intel
五、        识别电路
a)        主板主要使用开关电路和线性电路,
i.        开关电路:
1.        工作方式:上管工作,下管停止,下管工作,上管停止
2.        特点:带电感
ii.        线性电路:
1.        工作方式:一直工作
2.        特点:由328或358控制
b)        5V_DUAL
c)        3VSB(1085 MOS管)
d)        1.8V_dual或1.5V_dual(电感)
e)        VCORE(电感)
六、        主板电压分布(CPU供电,南北桥供电)
a)        AMD和Intel CPU供电  注:AM3 VCORE_NB供电,Intel 双核有VCC_PLL供电
b)        Nforce ,AMD,Intel供电
七、        常用电压的对地阻值大概范围以及VCORE短路阻值量测方法
a)        12V:400以上
b)        5V:300以上
c)        3V:100以上
d)        3VSB:200以上
e)        Intel 1.8V_dual/1.5v_dual(100以上),1.5V,1.05V,VTT_CPU(100以上)
f)        AMD 1.8V_dual/1.5v_dual(40以上), 1.2V(10以上),1.2VSB(100以上),,1.2V_HT(100以上)
g)        VCORE短路阻值量测方法
八、        上电时序
九、        快速找到信号点
a)        内存
b)        PCI-E槽
c)        PCI槽
d)        SIO
十、        电路讲解
a)        5VSB转3VSB电路维修方法
b)        5V_DUAL电路维修方法
c)        1.8V_dual或1.5V_dual维修方法
d)        VTT_CPU电路维修方法(P5QPL-AM由5V_DUAL电路和1.1_NB控制)
e)        VCORE维修方法
f)        频率讲解
g)        声网维修方法
h)        网卡维修方法

十一、维修要点:
i)        外观:VCORE不能少任何元件,PCI-E槽,内存槽,外接口,桥下边元件
j)        上前电量测点:5v_dual(一般1.5V以下并持续降低至0.5以下),3vsb,BATT(双向二级管处2.8V以上)
k)        上电后量测点:PWRBTN#,RSTCON#
l)        维修需牢记:
i.        某个信号无,需要量测其之前的所有信号是否正常。
1.        比如:无CPURPWROK,需要量测PWROK_SB是否正常
ii.        某个电压无,需要量测其对地阻值,若是线性电路需量测其参考电压是否另接有三级管控制时序
1.        比如5QPL-AM 的VTT_CPU电压,由5V_DUAL电路和1.1V_NB控制时序
iii.        最后考虑断线(特别是PCB四周),掉件可能

网友(2015-05-04):
LZ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LZ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A(2016-03-12):
这个很详细,真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详细,真的需要

你刚入行吗?

网友:
给新人是有帮助
再接再厉

网友:
看一下,没想到有那么多要注意的

网友:
你在推广你的课程内容吗?这也叫骨灰级,这就是基本流程,,,,,,

网友A:
我就会修一些简单的,很多都搞不定换板了,瞎混了,真想进修一下,有没有在广州的迅维出来的,带我做徒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会修一些简单的,很多都搞不定换板了,瞎混了,真想进修一下,有没有在广州的迅维出来的,带我做徒弟吧

你可以去迅维学习啊  或者报远程培训

网友A:
现在自己开店,没时间学,每天忙,就这样搞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自己开店,没时间学,每天忙,就这样搞了先。

你可以报名迅维远程  晚上学习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分析得还不错
你这样讲得话还有些不全

网友B:
现在上下管弄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上下管弄不明白

你先去学习电子电路基础吧